联想L193 红屏。

楼主(2010-01-02):
联想L193  19宽屏显视器红屏,拆开后外接灯管也红屏。请问是高压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?

网友:
你表述的很不清楚,让大家如何回答????不明白你所谓的外接灯管是什么意思,我想你总可以在屏的灯管处的缝隙里观察灯管发光的颜色吧,这不就可以判断了?

网友:
原机的灯管是红的,我拿一个新的灯管,笔记本用的灯管,插上能点亮一半,也是红色的,外接个灯管有这么难懂?

网友:
能点亮一半...好像高压不足,你换个高压板点点看

网友:
外接的灯管,一半都不到,只能点亮3分之1  而且也很红

网友:
外接灯管怎么也红屏,,,,说清楚,,,,,,是外接灯管发红光,,,还是暗屏的图像发红(没有背光你能看出它发红吗)

网友:
量度调节电路故障   我曾经修过一台这样的

网友:
也就是驱动板的问题?     哥呀,外接灯管红~~~~我没说屏红~!!!!!!

网友:
高压板的逆变变压器不良灯管也发红

网友:
联想的红屏应该是灯管坏了。

网友:
10楼的老哥,,,,我都说外接其它灯管也红了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可能是高压板问题

网友:
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啦,换块通用高压板试试不就清楚了......

网友:
新灯管不会是红的,,,,老化的才是红的呢,,,,你外接的灯管也是坏的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,我换过很多,换吧!!!!!

网友:
如果能确保灯管这正常的话,灯管只亮一半,说明高压板有问题的,修液晶高压板的时候多数都是这样外接,哪边亮一半,哪路高压部分就有问题

网友:
高压板坏了 先把高压板部分的滤波电容换掉 如还不好 有可能升压线圈有问题

网友:
灯管发红,应该多是灯管问题吧,如果外接还红的话,换个通用板试试

网友:
换高压板啊  试试不久行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