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打印机scx-4300维修事例

楼主(2010-01-02):
我有一个打印机前2天加了粉呀但是今天客人说卡纸在一个显示没有粉了呀/我说怎么可能呀在网上查有刷BIOS呀我手上只有一个4200芯片换上去就OK,没有想到4200可以带换4300的呀

网友:
scx-4300鼓有芯片,而且现在还没有见到有人解密,听说芯片是三得加密的,目前网上有两种方法:
1、更换驱动板上的48脚固件芯片,使机器变成4200,使用4200鼓和芯片。风险比较大。
2、利用升级程序刷,论坛上有该程序。
三星4300破解软件!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35614-1-1.html

网友:
要50元大洋

网友:
据我所知!4300现在只能改主板芯片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现在已经能用升级方法解了,你所知的不太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