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屏线断线接续维修

楼主(2010-01-02):
今天修一台HP V3000,故障为屏不稳定,客户描述要揉屏才能显示,并说有时不开机。初步判定为屏线问题。
拆开机器,发现屏线严重磨损,有一根还断了线。

测试一下是否接了了。

完工效果图。

网友:
收费多少啊?有没有150?

网友:
笔记本放桌子的位置太靠外,小心摔了

网友:
啊  你那个也叫焊的不错啊    应该是憨的不错

网友:
楼主 这种问题一般收别人好多钱捏

网友:
解决问题就好

网友:
楼主的最后一张图片好像屏碎了似的

网友:
HP M2000的屏线也容易磨断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,
而且楼主发帖非常的可敬,
有高清晰的图献上,
感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种本的设计结构注定屏线会断。与屏轴在一起,开合时间长了磨损太严重。

网友:
呵呵 这种明显的故障 ,赚钱就容易多了

网友:
楼主换屏线,赚钱了

网友:
好齐全哦,连热缩管也有。线断了,我直接用电工胶布圈一圈,有时用透明胶布(比较少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