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Y-845GL板载VGA无图像输出故障

楼主(2010-01-02):
今天接手一片HY-845GL主板,无AGP插槽,集成显卡。
通电能听到自检声,代码正常。显示器CRT指示灯颜色从闪烁的黄色变为黄色常亮。
检测VGA接口 5V RGB 行场对地正常,5V电压和行场波形正常。RGB电压为0V,波形不正常。
其间刷了BIOS无果。VGA接口也正常。上PCI显卡也无显示。正要加焊北桥时,无聊跑了下线路。
R G B 3个脚经过3个保险,又有3个平衡电阻接地,通往3个小三极管,拆下3个管子对比测量,
发现3个管子是→→这样的双二极管,(1→2→3),1脚3.3V   3脚对地,2脚无3.3V 。2脚连接平衡电阻。
但是管子是好的,于是用导线短接1和2两脚。通电,显示器这是灯变为绿色,但是黑屏。
无奈,取下导线,正要BGA时,又试了遍,显示器居然有图像了。再查RGB3脚电压还为0V(可能为0.X V信号电压就这样吧)。
但是3脚的波形正常了为双杠波。
百思不得其解,只能理解为。我认为强给3脚加电,3.3V的电压通往北桥激活了该显示芯片吧。呵呵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没搞好,你所说的三极管,应是限幅二极管!

网友:
应该是吧。具体作用不太清楚

网友(2010-03-31):
其实搞维修本来很多时候就是修好了,反而找不到原因的。

网友:
也是,电子产品这个东西有时候也就说不明白哪个地方坏,有时候坏的放两天说不定又好了呢

网友:
不是吧,到底是杂个的

网友:
呵呵 不太清楚!!

网友(2010-05-07):
维修啊 头疼个

网友:
我觉得因该是哪个管子2脚虚焊,当楼主连接1,2脚是把虚焊给补好了。至于短路1,2黑屏是正常的,其实很好解释,RGB本来是没有直流电平的,现在短接加上了一个3.3V的高电平不黑屏才怪。关键是楼主没有仔细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