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JR开机电流1.35左右掉电,

楼主(2010-01-02):
机器没有进水,主板没修过,开机电流从0.6-0.9-1.0-1.3-0.40.然后重起。看电流在1.3的时候机器就应该亮了,但是突然掉电。怀疑显卡坏了,加热了一遍显卡还是一样。请大家帮忙看看
显卡
掉电

网友:
是显卡板么。ASUS的显卡板也很容易坏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的北桥 要比显卡板坏的多的多

网友:
北桥是QG945PM,应该爱坏的 是G6100吧。现在的状态就是在要显示的时候掉电,我怀疑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不知道量什么电压或者是信号能确认显卡是好的呢

网友:
不会是北桥虚焊吧,查清楚再弄哦。

网友:
碰到很多,一般都是显卡坏

网友:
先确定显卡工作条件是好的吧

网友:
邱慎红
谢谢,我找个显卡换了看看,

网友:
不知楼主换显卡好了没有,,,这一般好像是北桥坏的多

网友:
好多一些显卡加焊不行 。。。重植一边应该就可以了。。我遇到基本都是都是虚很少坏。。先重植一遍。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,加焊一般没有用的,反正我没焊好过,重植有可能好,最好还是换芯片。A8,Z99独显系列,电流两次跳变,过了1A后掉电的,首先换显卡。

网友:
首先换显卡

网友:
根据这种情况看来,应该是显卡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