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宽改高压无12v用7812功率够吗?

楼主(2010-01-02):
这两天修了2个lg的显示器,一个型号 W1942S-BFT ACNMQPN  这个是用7812加高压条改完高压后 屏幕一闪一闪的,找个一体板试了下排除了屏的问题。另一台是 w1934s-bni acniqp也是用7812加高压条改完后 点了半天又坏了,测是一根灯管虚焊打火导致高压再次烧坏。请问高手 19宽改高压无12v用7812功率够吗?为何屏幕一闪一闪的?谢谢

网友:
肯定不够

网友:
绝对不够,一般19寸的4灯用通用条工作电流在2A左右,7812才500MA

网友:
质量稍微好一点的高压板都能承受20v以内的电压,没必要加稳压

网友:
7812功率不够,,,,

网友:
一定要用7812的话就用几个并联!

网友:
感谢大家!看了很多帖子,说是用dc-dc模块 ,这样算下成本就不如直接换个原装的店员高压一体板合适。上次有个人用7812改的17方屏也是这个现象。今天又学到了一手,谢谢:另外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4%2B%2B%B8%DF%D1%B9

网友:
不够用
7812是1A的
去高压的电流在1.6到2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