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精英915主板测2代内存问题?

楼主(2010-01-02):
有一块915精英的主板,测DDR2  512M单面时能正常进入软件,测DDR2  1G双面时到自检画面进出现:checking nvram ....... update ok就不动了,进不了软件,母条用的是DDR2   256M的,COMS也清除了,请各位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有没有试下升级BIOS

网友:
换个测试软件

网友:
被测条的SPD正确吗?

网友:
回版主,上了一根好的DDR2  1G内存也是这样,有时重起几遍又能进软件了,不知是不是主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