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来早上启动电脑第一次启动很慢,但系统无问题

楼主(2010-01-02):
我的电脑装了三个系统
XP、W7及2008R2
近来十多天,早上开机时,电脑正常检测,但进入任何一个系统第一次都好慢
但启动后再启动却又是正常不会慢的
自己怀疑是内存接触问题,将电脑除尘及重新用橡胶擦擦光内存条的金手指

但是问题依旧,只要机子久了不开,电脑启动第一次都是慢的,怀疑是主板硬件问题,可能某个零件出问题了,因为加电就有温度,所以这个零件第二次启动就没问题了。

不过,电脑系统运行是没问题的,只是启动第一次好慢。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,三个系统都是这样的,再者我又恢复了一个系统之前新安装的备份。

不知道是啥原因,敬请各位大哥帮我一下,谢谢

网友:
我是南方的
天气温度都有10度左右

网友:
滤波电容不良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会不会是硬盘问题

网友:
今天换了好多东西
都是这样的
晕,真奇

上网找了找
发现有这样的同样问题
“我们班也有好多AMD的机器出现这种情况
你除了比他们多了一块硬盘外基本现象都是一样的
请教了我们学院的老师,得出结果
是AMD的处理器所制
因为AMD的处理器和INTEL不是一种生产工艺
所可以承受的环境压力也是不一样的
按说AMD比较耐高温,INTEL的则是比较耐低温
遇到你这种情况只有多重启几次,在CPU的温度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机器才可以起的来。不要在温度太低的地方使用AMD的CPU拉,老起不来很烦人的,同样的温度下INTEL的就可以。”
我的也是AMD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

网友:
请高手说说呀
十多年了,没见过这毛病的

网友:
楼主,我觉的你就挺高的了! 如果你说的对!那我又增长知识了,我绝的你们老师说的有点道理!

网友:
楼主,我觉的你就挺高的了! 如果你说的对!那我又增长知识了,我绝的你们老师说的有点道理!
引用 网友A:

虽然自己不是修电脑的
但装系统自己是一流的
帮好多人安装过系统

对硬件也有些了解
但现在这问题可真无计
不知道有哪位大侠有高见呀

网友:
主机箱开关电源的电容有问题,看一下是不是有起包和漏液的,有更换。

网友:
如果你用的是两个硬盘, 拔掉其中一个就好了 , 硬盘老化, 工作不良 ,都会出这个现象,

硬盘在电脑中个人认为算是最脆的硬件了 。。

网友:
今天将主板彻底清洁了
还将北桥的散热片也拆开了
反正有灰尘的都用刷子刷净了

想不到的是,装完
机子正常了
最大的疑点是CPU风扇的电源插脚有润滑油的,不知道是不是上次给风扇加油时不小心滴下的,但润滑油是绝缘的呀
还是不解中……

网友:
顶上去呀 望高人指点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