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2000新问题,7200显卡

楼主(2010-01-02):
修了一台DV2000不用说就是显卡问题了,先是把它吹亮了,然后给它加焊,焊好后,接本机不亮,外接花屏,都是竖条,以为显卡坏了,又给它换了一片,结果还是一样,显存也拆了,重做了,换了,都试了还还是一样?郁闷啊!这是什么原因呢??请高手指教啊
显卡

网友:
显卡,大部分都是显卡。10台有9台都是这样。

网友:
是不是加焊的时候,周边电路有掉电阻电容

网友:
是供电问题哦!!!

网友:
供电问题???外接是能亮的

网友:
换显存看看。北桥跟显卡隔的近?要么烤烤北桥

网友:
外接能亮 !着就好弄了

网友:
你看一下 显存供电电路 是不是有问题 我以前修的 7300显卡 G98-603显卡 都是 显存电压有问题

网友:
要不换个7300试试!应该能亮!

网友:
大部分还是显卡的问题,不行加焊一下屏线接口

网友:
显卡 显卡 还是显卡啊 盯着它死做 基本功很重要 很多人故障判断正确的就是做不好

网友:
不管怎么说外接花的就不对。我看楼主再做换一个或者重新做一下显卡和显存8成你没有做好花屏的。还有显卡供电也看看。其它的我还没有碰到过,先不考虑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 问题吧,建议仔细再做一 次

网友:
显卡认认认真真做一遍。排除了在说呀。

网友:
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。我遇到的都是做完显卡就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