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I的显卡用ATIFLASH返回的信息怎么看

楼主(2010-01-02):
显卡是ASUS  EAX550HM512,,显卡是一直跑到2B到50就重启,供电时钟都查过了没问题

更换BIOS好了,本想刷BIOS时,把原来卡上的BIOS拆下来写的时候一直找不到4脚,更换一个BIOS把此卡BIOS刷进去后OK

网友:
就是插显卡才重启

网友:
看一下芯片是否有崩角

网友:
没有崩角,这个返回信息是不是已经检测到GPU芯片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的,没检测到主芯片不工作的话,会提示没有发现硬件,不会这样显示的
这样显示说明bios信息“完好”。。是不是真正的完好那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明白了,先刷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