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 945gcmx-s2 ga 945gcm-s2l 关机变重启

楼主(2010-01-02):
ga 945gcmx-s2主板,没显示,换6520及两个稳压管,OK
客户三天后返修,问题是关机变重启,DOS和XP下都一样
测试后确实如此,读取bios默认设置,重写bios,问题依旧

此时又一客户送修 ga 945gcm-s2l ,没显示
测试00,写bios后,有显示,进系统正常
结果问题出现了,仍然是关机变重启

于是思考了一下,应该不是主板问题,不可能两片板同时出一样的非客户第一反映的故障
于是更换24针电源测试,故障依旧
不接显示器,不接测试卡,最小化测试,故障依旧

最后毛办法了,用了最原始,最有效的必杀绝技
一试,果然都好了

办法就是放电

网友:
读取bios默认设置,重写bios都不行?
放电和恢复BIOS默认设置应该是一样的呀,
下次遇到此类故障用LZ的方法试试~~~

网友:
刷了BIOS不就等于放电么?

网友:
短接放电和刷BIOS原理一样,清空放电是不是相当于恢复出厂设置

网友:
你这问题只要进CMOS里面  设置电源管理应该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