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0 烧1.8V供电上管和内存 急

楼主(2010-01-02):
昨天收一台IBM X60,可调电源插上4.5A,电压变为6V,明显短路,发现1.8V供电上管Q27击穿,内存也烧毁.把Q27换新,OK .买一新内存点亮.装壳烤机,半小时后连内存带Q27又烧毁.亏大了,请兄弟们帮忙....急.

网友:
把供电控制芯片还有滤波电容一起换了。有示波器的话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输出电压不正常,有尖峰杂波

网友:
要供电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,D15  C150也一起换吧

网友:
恩,要换就换全套,IC  MOS管  电容一起换。不然可能还烧内存。

网友:
这种不能单换衣个管子的 上下管 滤波电容也换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昨天才彻底把该机修复。第2次内存和上管均烧毁,把上下管和供电芯片全换后,滤波电容也换了。1。8V对地依旧短路数字红表笔测仅3。3欧,流汗啊。测L27输出的VCC1R05 对地17欧,也偏小。查图纸VCC1R8A 进内存和北桥945GM,VCC1R05B进ICH7,北桥,和CPU。果断拆下北桥,测阻值不短了。换新,亮机。装机发现网卡驱动装不上,绿灯常亮,又拆板子,把网卡PC82573L换新,烤机一天,OK。该机修了6天。。。。。维修难啊

网友:
那北桥是什么时候烧的呢?是第一次换供电上管烧的还是原来就快不行了的呢??

网友:
我感觉北桥应该是第二次烧的,之前应该还是是好的, 是不是上管坏了后少的北桥啊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昨天才彻底把该机修复。第2次内存和上管均烧毁,把上下管和供电芯片全换后,滤波电容也换了。1。8V对地依旧短路数字红表笔测仅3。3欧,流汗啊。测L27输出的VCC1R05 对地17欧,也偏小。查图纸VCC1R8A 进内 ...
引用 网友A:

这样的问题还是要考虑负载过大  刚换上去能用  其实电流很大  过断时间还烧  需要考虑负载问题 否则 换多少烧多少

网友:
楼上注意一下你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