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x400检测报告这么看?

楼主(2010-01-02):
mx400检测报告这么看?

网友:
显存分区管理是如何分布的,上传PCB图

网友:
单面现存
图如下

网友:
谢谢版主!图不太清楚,只有四颗显存。原来好用的,今天突然就花了。
刚开机还有红线闪,有的画面正常,有的画面就有网格

网友:
如果只有4个颗粒的话应该是
BIOS往右数第二颗

网友:
检查下这可颗粒,的数据位

网友:
楼上的下确,你可以找到相关数据位测一下,如果不会测先用铬铁拖一遍显存再测一遍看有没有变化,还有就是相关的电阻是否变质

网友:
谢谢版主,我拆下了这个片,故障依旧,而且还缺列字符了。

网友:
老大,折下了一个得再换上去一个啦

网友:
怎么看的,猜的呗,呵呵,多潜水了

网友:
加焊U2,64-95错误消失,现在变成32-63了,郁闷!

网友:
440显存还是坏得多.先换了再说.哈哈.这情况看应该是GPU跟显存之间的线路问题哦.

网友:
从BIOS开始U1~U4分别对应0~31、32~63、64~95、96~127。试验几次才试出来。谢谢各位帮助!不过现在还是花,但不严重,问题转移到U2上了。

网友:
换了U2,在测试OK了

网友:
你们是怎么看的 就是这个x显存坏的说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