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PT-AE200E更换投影灯及复位使用时间

楼主(2010-01-02):
松下PT-AE200E更换投影灯及复位使用时间

1、投影灯型号:ET-LAX100

2、更换灯泡组件
欲更换灯泡时,确保灯泡冷却时间互少在1小时以上,然后再将其更换。
    触摸热光源罩会造成烫伤。
    有关更换灯泡组件的注意事项
    1、灯泡由玻璃制成,因此跌落或碰撞硬物会造成爆裂。请格外小心。
    2、对更换的旧灯泡应像荧光灯泡一样小心处理。
    3、拆卸灯泡组件时,需要使用十字头改锥。
    请勿使用与上述指定产品编号不符的灯泡组件。
    ct泡更换周期

    灯泡是消耗品。即使没有超出使用寿命,其亮度也会逐渐减弱。因此,有必要定期更换灯泡。更换灯泡的间隔预计为1500小时,但是,根据灯泡的特点,使用和安装条件也有可能需要提前更换。鼓励提前为更换灯泡做好准备。如果使用时间接近1500小时,灯泡会在大约10分钟后自动熄灭。如果使用时间超过此限度,灯泡发生爆炸的机率将会大大提高。

    更换灯泡组件的步骤
    1  关闭main power(主电源)开关,然后从墙上的电源插座中拔下电源插头,最后检查灯泡组件周围区域是否已经冷却。
    2.用十字头螺丝刀拧下投影机底部灯泡组件盖板的固定螺钉,然后从投影机上拆下灯泡组件盖板。

    3.十字头螺丝刀拧松灯泡组件固定螺钉直至螺钉能被轻松拧动,然后握住灯泡组件的把手,缓慢地把它从投影机里取出。

    4.插入新的灯泡组件,必须保证插入方向正确,然后再用十字头螺丝刀拧紧灯泡组件固定螺钉。
    插入新灯泡组件时,请按压a和b两点将其推入。
    5.安装灯泡组件盖板,然后用十字头螺丝刀牢固地拧紧灯泡组件盖板固定螺钉。
    灯泡组件及盖板务必安装牢靠。如果安装不牢靠,保护电路就会开始工作,以致电源无法打开。

3、复位使用时间
    1  将电源插头插到墙上的插座内,然后按下main power(主电源) 开关。
    如果开启main power(主电源)开关后投影机上的电源指示灯不亮,应关闭main power(主电源)开关并检查灯泡组件及排气口是否安装牢固。然后再开启main power(主电源)开关。
    2  按下power(电源)键就有图像投影到屏幕上。
    3  按enter(执行)键,并用▲或▼键选择“灯泡时间”。
    4  连续按enter(执行)键大约3秒钟。
    屏幕会显示“灯泡时间重设”。
    这将把灯泡累计使用时间重新设置为零。灯泡将自动熄灭,投影机将进入待机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