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S324M-EL代换

楼主(2010-01-02):
一LPV800E主板无北桥供电,测的场管APM2055N输出0.01 控制0.88更换无效,怀疑AS324-EL坏,请问这是什么,有什么作用,可以用什么代换啊谢谢

网友:
能用LM324代换么

网友:
找找引脚定义 再看看有没有一样的

网友:
应该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,都是324的

网友:
完全可以代换的,,,,只是厂家不同,,,但型号是一样的

网友(2010-02-11):
绝对可以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