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15寸普屏CRT绿灯常亮无光栅

楼主(2010-01-02):
症状如题,开机后有起高压声,面板上全部指示灯都是绿色,无光栅。灯管不红,求解决思路?

网友:
先测次级电源各路输出电压和二次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再说。“面板上全部指示灯都是绿色”?有很多指示灯吗?

网友:
此机现在情况查明,主板正常,只所以没光栅,是因为此机在无信号输入时,屏很暗,但比黑屏时稍亮,在室内暗时才能看到,灯管也是在此时能看到发亮。该机在无信号输入时,电源指示灯由绿常亮转为绿闪,同时机内伴有轻微的咔嗒声,这种状态都为正常。当接上正常信号后屏马上正常显示。
原机的不正常显示,是因为主机用其它显示设置的刷新率,与此机不能正常匹配,在主机开机后接此显示器时,显示为黑屏。
另外,该机面板上有多个指示灯(除电源灯外)。是各调节键的指示灯,在开机不接信号后会全亮。
感谢小麻烦的回贴,此机较老,希望能对修较老机器的同行有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