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9137B 故障

楼主(2010-01-02):
杂牌845 无集显
内存无电压 查实RT9137B 给的 目前 此芯片 1pin 3.34V ,2PIN 接地,3PIN 基准0.42V, 4PIN 输出 0.02V, 5-8pin5.19V
我想问的是 这个REF 3PIN 正常应该是多少电压
谢谢
芯片

网友:
1代内存2.5V,2代1.8V

网友:
I代2.5 II代1.8
顺着3脚跑线,查分压电路。

网友:
跑了下线路,3PIN是1117送的电压,同时1117也给5-8PIN 供电,
拆了连接3PIN的米色小电容,3PIN 4PIN 都是0.84V,接下给怎么办?
给个思路吧

网友:
换个RT9137B 试试吧

网友:
把和他相连的滤波电容拆掉、我以前也遇到过内存VTT只有0.6V左右、拆了俩大点的电解电容就行了、
刚才楼主说的RT9137应该和RT9103一样吧?你查下图纸看看、具体的脚位我也忘了、
反正感觉哪不对、就追线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