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自校正的问题。

楼主(2010-01-02):
菊水的5500U 100M模拟示波器,探棒接到cal端子自校正一下,发现垂直部分可以对正,但是时基反复调试一直无法对正,不知哪位熟悉示波器的工程师指导一下改如何调整,请况如下图,十分感谢!手机拍的,不是很清楚,但是因该能表达明白我的意思。

网友:
这个,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能指导一下?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专业,时基不在线上!呵呵,得真正懂示波器的人来解答,宇光 应该知道

网友:
唔,坛子里的兄弟没有了解此类问题的?我主要想问一下这个示波器是不是有故障了,还是正常现象,要是出问题的话就直接弃用了,哪位了解举手之劳告诉一下。

网友:
TIME/DIV中间的旋钮位置不对?
基准信号频率不对?

网友:
我不太记的这波波的自校参数了,你看下面板上的标植对不对就行了

网友:
调水平增益

网友:
刚有事下可,其实自校的作用可以用模拟万用表的调零来理解,用已知的标准信号来调整屏上的波振幅等参数,再用它来测未知的信号.光的轨迹参数是都可调的.

网友:
TIME/DIV中间的旋钮位置不对?
基准信号频率不对?
引用 网友A:

中间旋钮已经到头啦,波波本身基准信号没设备可以校验啊~~

网友:
到头,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到头了啊,拿快好板应有不少标准信号吧-----咱又不是弄基准的,板上的精度应够了吧。

网友:
到头,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到头了啊,拿快好板应有不少标准信号吧-----咱又不是弄基准的,板上的精度应够了吧。
引用 网友B:

是顺时针到头了~~

网友:
你拭下逆时针看看,一般新的是要顺时针到头,逆时针补偿。

网友:
机器老化了也说不定...

网友:
据我观察,模拟示波器都有X轴时基线性不好的问题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,比如我的7811也是这样。这可能与CRT扫描有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