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维修之---联想S180无VCORE简单故障一列

楼主(2010-01-02):
故障机型号:联想S180
板号:MB06LMB
芯片组、;82801DBM+82855GME
故障现象:能触发上电,不能亮机

维修过程:
一、接通稳压电源,按开关触发,电流档在1.15A。测VCORE=0

   此板VCORE 供电芯片采用的是MAX1907。先测量其关键引脚的电压
1、        V+电压15V。正常
2、        几个EN功能脚,如图1:

7脚VRON_VCCP电压为3.3V,正常;36脚电压0V,异常!
(注:R307没有安装)接着往前测量VCORE_ON,仍然0V!于是按照图纸所示,转到第48页,查找VCORE_ON信号

二、图纸第48页是VCCP部分,本款机VCCP由MAX1845来控制,在本页中找到VCORE_ON的位置,如图2所示:

VCORE_ON信号来自于MAX1845的第七脚PGOOD,该脚电压也为0,而其上拉电压3VDDM正常。.显然,MAX1845的输出(即VCCP)不正常,就会从7脚输出低电平的VCORE_ON。立即测量VCCP,果不其然:0V!
接下来检查VCCP等于0V的原因:

j见图3测MAX1845的11脚、12脚。均为3.3V。正常
再测其V+端,15V。正常
接着测量21脚的VDD,发现电压只有3.1V.从图纸上看,此脚通过一电感L11接到5VDDM端,电压应该是5V才对。于是又往前找,找到了5VDDM的产生电路。

三、5VDDM产生电路如图4:

测量5VDDA为5V,3VDDA为3.3V。均属正常。
但是3VDDM正常输出3。3V。5VDDM输出却只有3.1V左右.
检查B.C两点的电位。B点电位5.2V;C点电位11.5V。造成5VDDM偏低的原因是Q29G极电压偏低。
因为Q33的1脚、2脚是连接在一起的,因此Q33对B、C两点电位的影响也是相同的。而现在是C点电位正常,B点电位偏低。故而可以排除Q33 1脚、2脚之前电路的影响。
分别在线测量R533、R560的电阻。R560为68K,等于标称值;R533等于12K,偏小。(从上图中可知,R533,R560是相同的设计位置,测量值可以对比参照。故没有将其取下来测量)
原理图上来分析:
假设R533自身电阻值降低到12K。那么在Q33截止的前提下,B点电位应该不会低于C点电位。
假设是Q33的5脚对地短路,根据分压比估算一下就知道,B点的电压应该是0.5V左右。而不是现在的5.2V。
故障可能性比较大的元件就是C527、Q29了。取掉C527,故障依旧;取掉Q29,再次测量R533的在线电阻,等于68K!就是它了,直接更换Q29,故障排除。

总结:本例中由于5VDDM偏低,引起 MAX1845的第21脚VDD偏低,使MAX1845关闭输出。其第七脚拉低VCORE_ON的电压,造成VCORE芯片MAX1907的第36脚SYSPOK电压为0,从而使MAX1907不能输出正常的VCORE电压。

网友:
楼主从你的图来看标示D点33的1脚和3脚连接,2脚接地的, 不错给新手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

网友:
去掉Q29  R533的在线电阻变为68K   不能以此来判断Q29坏了吧,虽然它确实是坏了。
你上一个新的Q29上去,在线量测R533,肯定也是阻值偏小的。

网友:
很理想,很完美。如果VCORE的供电和EN脚都正常,芯片换了三个,还是不出电压,该如何是好?

网友:
去掉Q29  R533的在线电阻变为68K   不能以此来判断Q29坏了吧,虽然它确实是坏了。
你上一个新的Q29上去,在线量测R533,肯定也是阻值偏小的。
引用 网友A:

R560 R533 Q29 Q35的外围电路,参数是一样的
因此在线电阻是可以参照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外围电路一致可以作为参考。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看来确实是因为R533相连的元器件阻值变小导致R533阻值低于标称值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外围电路一致可以作为参考。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看来确实是因为R533相连的元器件阻值变小导致R533阻值低于标称值。
引用 网友A:

当Q29损坏时,在R533两端量到的应该是外Q29的阻值,而不是R533,我觉得在线量R533阻值偏小这本身就应该想到是外围相连元件的问题,68K的这种电阻没理由烧得阻值变小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直接就从VCCP开测。

网友:
修完了写案例才发现,其实VDDM 也给VCORE芯片MAX1907供电
靠,早发现就不用去查后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