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诊断卡不显示数字

楼主(2010-01-02):
一块冠盟848P主板使用中由于家中突然断电,再开机就无法进系统了,BIOS自检也过不去,后来取下主板电池放电后就彻底无法开机了,上诊断卡测试无代码显示,用假负载测试CPU供电1.5V左右,上CPU发热,诊断卡上灯全亮(起初我怀疑是BIOS故障,但诊断卡上BIOS灯亮),请各位大师帮分析一下故障原因,谢谢了!

网友:
先对主板的所有供电测试点测一下是否正常,如果不正常就先修供电,一步一步来。

网友:
测试卡坏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