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V的板子检测卡无IRDY和FRAME

楼主(2010-01-02):
由于打雷的缘故,有两块一样的845GV的集成显卡板子给挂了。一块网卡发烫,直接吹下来ok。另一块吹下网卡,插上检测卡,IRDY和FRAME灯不亮,reset灯复位时候亮。对比测量各场管和基本的测量点电压都差不多。求高手给个思路。小弟正在努力的学习中...

网友:
如果时钟复位正常,就是不跑代码
参照板子曾经坏过网卡
可先打一下PCI总线的AD值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找了张pci的测试点图。需要测试各个测试点么?

网友:
所有的AD线
我们一般是用假负载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ci a14脚没有对地短路。待机电压3.3v左右。测试内存供电2.57v,cpu供电1.72v,32.768和14.318晶振两端有压差。25m晶振无电压。复位灯开机一亮即灭,点击复位开关复位灯有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