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不触发

楼主(2010-01-02):
待机0。01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测有待机电压3VALW 5VALW  开关处有3。3V电压  IO 南桥都换还是不触发 IO 的 供电 ACAVIN 正常 时钟也正常 现在不知如何修了 想请问SMSC LPC47N354-AAQ 工作还需要什么条件?还有此机的BIOS 参与触发吗?

网友:
SMSC LPC47N354-AAQ 这个IOV如果你换过新的就比较麻烦一点,这个I/O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条件就是“它内部应该还有程序EC的。”你买的新的里面是空的。

网友:
BIOS参与触发,加焊一下。不行就刷一个。

网友:
BIOS不参与触发,3VALW 5VALW 12VALW ,是不是都正常啊

网友:
BIOS 我加焊了 不可以 我想刷个可是没有编程器 测BIOS OE CE WE 待机的时候都有波形 不知道可不可以确定为BIOS 是参与触发的

网友:
IO 我换回原来的还是这样

网友:
cpu 的复位有吗?

迎难而上 -1 大哥,随便回帖就不要回了,楼主说不能触发

网友:
io是换的全新的还是从料上下的,内部是有程序的啊|

网友:
IO 我换的全新的上去不行 又换回原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