植球问题

楼主(2010-01-02):
我用的可以直吹钢网 可是怎么都植不上去 有铅的 和 无铅的都试了很难植上去

风枪要设置多少度 几档风呢

网友:
应该是温度不够,提高一下温度试试

网友:
我用的是快克990A风枪 温度调到4档 风调到4档了 应该都够了啊 我是没带风嘴吹的

网友:
没高手帮忙啊

网友:
LZ先要说明一下自己的设备!
我用AT8205,风量随便,有铅温度270,无铅温度290,距离芯片3CM左右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