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端路由怎么配置??

楼主(2010-01-02):
有一台华为的路由器,型号为AR 28-09B,在xp下不知道怎么进入路由器,说明书说得很简单,哪位朋友写过,我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要知道它的用户名和密码,,,,,,

网友:
用户名密码也不知道,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。这款路由器是没有复位功能的。

网友:
192.168.1.1 admin admin

网友:
在ie输入默认的ip地址 一般都是192.168.1.1 或者0.1  用户名和密码 admin admin

网友:
AR 28-09B忘记密码可以使用机器自带的串口线连接,注意串口设置,波特率和校验位,使用超级终端连接后路由器上电,看启动界面提示,按ctrl-b吧,即可清除设置,重新配置,具体可以上网查下,AR 28-09B也算不上高端路由吧,很一般,而且这款路由器除了超级终端外还可以在配置好后使用telnet来进行配置,但不支持web管理

网友:
先复位,再按正常方式进入路由器里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ocaldisk正解,无非就那3个方式,console,telent之类的,不过我只熟悉CISCO的,华为的没用过应该差不多吧

网友(2011-06-21):
用机器自带的串口线连接,在下载一本手册。自己慢慢来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