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主板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02):
有一块Intel865主板,478针的,,故障是风扇转一下就停,我量4口12V有阻值,,没有对地,我想问一下是不是I/O坏了

网友:
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是CPU座虚焊,补焊后OK,试一下吧(正在自学中,不怎么会)

网友:
查看CPU供电电路的MOS管正不正常、主电源IC

网友:
短路,缺少供电,待机电压偏高等
都会造成出发掉电

网友:
能否详细说明一下!我这里有一块 也是感觉是CPU底座脱焊了,上风扇点不亮!拿掉风扇点亮!

网友:
如果是INTEL原装主板的话,I/O环的可能性要大一些。如果不是,查南桥上电的工件条电。

网友:
把CPU电压芯片换掉 应该 就OK了

网友:
请问下3#  你哪个加焊CPU座是什么工具啊?连这个也可以焊好啊?我还真是佩服你啊?真想请教一下拉~~~

网友:
看MOS有没有短路,没短换CPU管理芯片,MOS管旁边是不是有8脚芯片,我昨天碰到一块,开机一转就停,换了ADP3418K就好了,8脚的

网友:
主板上还有别的短路和出现保护现象。。。

网友:
你量一下20#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这个板子这种情况  直接杀电源IC

网友:
是电源保护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