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200跑2e2c[已修复]

楼主(2010-01-02):
配置是915集成显卡的

机器以前摔过,换了壳子又用了一年多,

现在的故障是上电流到0.55不动了,

代码跑2E2C 应当和以前的故障没多大关系

换内存无效,用阻值卡量内存电压和阻值全都正常,

有哪位达人修到过这样的故障吗?高手给点思路。

网友:
看你的描述也只能粗略的判断一下:很可能是北桥出问题了,建议先加焊北桥,不行就要换掉。

网友:
是准备加焊的,没时间下班了,915的北桥虚焊的少吧

网友:
4楼的修过这个故障吗?没编程器,晕

网友:
建议先加焊北桥,,不行在换

网友:
加焊北桥,OK~

网友:
加焊也行啊?从做或许更好呢。

网友:
看代码是内存没过,确定内存的供电正常和内存是好的就可以加热北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