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修DDR256M内存遇到的难题?

楼主(2010-01-02):
有一根单面256M内存,颗粒是:HY5DU56822AT-J,用RST测试是第五个颗粒故障,换了颗粒后测试还是第五个颗粒的4   7两个数据位错误,换了几个颗粒一样4  7数据位出错,排组测了阻值正常,焊接后检察了一下没有虚焊的,真不知道是哪的故障?

网友:
那你是不是算错位置了???

网友:
位置没有算错

网友:
兄弟,排阻没有和颗粒接触好,或者说没有和引脚接触好

网友:
出错的4.7位是不是整排(0M-256M)出错?如果是,可能是板子问题。

网友:
换来换去还没有用的话只有换板了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排阻把排阻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