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的CPU供电0.9V 主板跑F0

楼主(2010-01-02):
我修了个主板跑代码F0    有是跑08  是那的问题啊  AM2的

答案见6楼

网友:
如果VID电压组合正常,VCORE芯片 EN脚电压正常
不妨压桥试试
这类板子桥特容易空焊,而且也发现了桥空焊会引起VCORE输出不正常的情况

网友:
AM2的CPU供电应该是1.3-1.6V左右吧

网友:
供电是正常的,查CPU座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AM2的桥空焊多

网友:
我昨天晚上重新做了把北桥   今天到公司加电测量  跑码正常  亮了  谢谢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