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0重起黑屏

楼主(2010-01-02):
手上有台r50的机器,插上电源第一次开机能正常显示,如果重起后就黑屏没有显示了,看上流也明显是原先偏低,,把电源拨掉重新再插上又可以...
想想也没有显卡,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北桥引起的,于是加焊北桥,接电还是一样,于是想可以是这个北桥的问题换一个吧,然后让我小弟换一个北桥,换好了,
没有接电先量了下,居然短路...于是让他再换一个,还是短路.....无语了...客户说很急于是拿走了....没想到过了几天这台机器又从别的电脑公司拿到我们这里来修了,
拆开看一下一样是短路,看来这个客户没有拿到别人那里修....想想怎么会这样呢,于是自己动手,把北桥拆下了,量阻值正常...自己换了个桥加电ok重起也ok了,
老是短路是因为小弟加焊这个北桥时间有点长了,这个桥刚熔了不久就应该关掉BGA机器,不然就会烧掉的.....汗啊,搞了3个桥才搞好......

网友:
学习了  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BGA台

网友:
LZ  我有哥问提要请教你  而且很多多人想请教你  , 客户的机子故障是重启黑屏 ,那么不重启应该好用的吧!  那么等你把桥做短路了还给他有没有赔钱呢!   如果没有哪你又是怎么做到的呢! 能把这能力教教我们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晕 这么一点小事情 搞不定的话我真的 很无语 !看你跟客户沟通才是最重要的 、干维修的发生这样的 事情很正常、

网友:
我觉得没有提前说好会修不亮的话 这问题一般的客户多不好对付

网友:
好样的,有前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