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灯常亮?

楼主(2010-01-02):
本人今天接到一片杂牌845GV带集成显卡的板子。开机复位灯常亮。测CPU供电无问题。复位电压3.3。跑复位电路。线直接进SB。是否是SB坏了。和IO有无关系。

网友:
复位电压3.3V正常呀。
点复位开关的时候有跳变吗?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了。
换I/O

换了 I/O 换是  不行了。。。
那都是  南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点复位开关无反应的。

网友:
不一定,把开关线,重启线拔了,试下测试卡有没有反应。也许就是重启按钮粘住了,我碰到过

网友:
一步步来,前面要测的都正常,那追线路两条都进SB就是SB问题

网友:
现在查出来一个毛病了。就是没有PG。PG对地无穷大。

网友:
为什么第8脚是空脚呀。真是郁闷是从中间信号过去的。

网友:
看看内存供电有吗 有的时候没内存供电也没有复位呦

网友:
有没有门电路 有的话就测一下

网友:
换一个I/O看一下呀

网友:
换IO吧,不行就是南桥了。

网友:
还要先查时钟有无输出。你最好是了解一下这块板的大概上电时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复位灯常亮即没有复位,没有复位首先查内存供电,不知我说的对吗?

网友:
无PG 无复位,我觉得还是先检查CPU的供电啊,PG有了CPU的供电也就正常了。

网友(2010-02-16):
建议楼主先查一下别的地方有没有复位,以便是否是全板无复位,如果是全板无复位还需要查一下产生复位的几个前提条件:VRMPG、ATXPG、SB各电压、时钟。这样以便断定是否是南桥坏了,还是IO或门电路故障。仅供参考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查一下北桥旁边或AGP旁边的场管有没有一个1.5V的电压。845主板没复位一般都是这个场管坏了

网友:
查一下ide接口有复位吗    看全版有无复位啊
           没复位看看南桥

网友:
复位灯常亮,我一般先看各处的供电,时钟,最后看复位,复位分全板无复位和部分无复位,如果你的复位针脚不跳变,应该是全板无复位,先看各个部位的供电,时钟,在修复位,不知道对不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