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超锐K431(AMD) 是不是通病?

楼主(2010-01-02):
清华同方超锐K431(AMD) 北桥为NF-G6100-N-A2 可以开机 电流到0.38A左右 ,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 ,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,电压都正常的 但是CPU没有温度啊 ?
cpu

网友:
确定是北桥虚焊,我昨天才修过这款机子也是这个问题,直接加焊北桥就OK.

网友:
北桥虚了,不过焊的时候要注意呀,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你说的问题看看电压多出来没, 电压多有了那有可能是通病。这机器修不好。 怎么修也修不好。 听论坛里有高手说换改良的芯片可以搞定 , 但自己没有定!这机器我多不干接了

网友:
用无铅的做就好了,这这个机器散热系统没设计好,北桥的散热片没有加管

网友:
有CPU电压出来了吗?呵呵,前两天我们老板加焊后没CPU电压了,你可以帮我量下L31电感对地值是多少吗?现在我的板只有8欧。更换了一个北桥还是那些样,呵呵,看图纸是南桥发出VR—ON信号,想换过南桥试下

网友:
6100的阻值就是挺低的,正常这芯片特别的爱开焊

网友:
这个和台板的c51一样。北桥空焊的多。其他正常cpu电压低

网友:
直接做显卡,在把散热处理下,用3个月没问题的,一个月修不下6台都这样做的,还没返修

网友:
我加焊了 北桥 好了 但是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北桥上加了好多的硅脂 这机子应该是通病了 北桥好虚焊!

网友:
这款机器北桥,CPU座都容易虚焊。北桥虚焊最好换新料,否则不容易保3月。

网友:
按住CPU座看看过不过,如果过了就是CUP座虚焊。然后再动桥。

网友:
清华同方 。我都怕了,散热很差劲, 板子又娇贵...

网友:
我只修过一台,加焊用不了三个月回来了,后来托关系骗了块原装板子,换掉了

网友:
我今天接到一块。CPU供电。1.05是不是底了点?CPU也是没温度。开始还从起。然后电流到。0.35不动了。能确定北桥损坏吗????????

网友:
用CPU假负载和内存阻值卡打下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嗯。我没有这两样东西。哈哈。不过我看论坛上这个机子这样损坏率挺高的。找找经验。

网友:
知道了。明天加焊一下北桥。试试。

网友:
前几天收到一个,北桥加焊,直接挂了,定了一个6100,明天植珠

网友:
用无铅的做能好点吧,

网友:
这机子不好搞呀,的确就是6100的问题,这机子散热搞得太差了,下次不再接这机子了,,加焊一下能好,绝对顶不了几天就回了,重做又管不了几天,后天干脆搞个09版的,也是用不到3个月,开机显卡温度就有7、80度还不停往上窜。关机得了,这机太水了!

网友:
6100发热大桥啊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改散热,主要还是散热不好引起的。我也收了一个这机子。
我准备把CPU风扇改为常转

网友:
都是要注意散热,可具体怎么做呢,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