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0_BD4175开机断电维修实例1

楼主(2010-01-02):
IBM X60
故障现像:
待机电流0.03A正常,按下开机键马上降到0.01A此时3.3V和5V已经没有了。重新上电待机电压又正常。
有时开机细详观察可以发现按下开机键之后电流先升到0.06再降到0.01的。
维修:
根据图纸仔细分板后:
依次断开BD4175的8、12、15脚,当只断开第15脚(RD4_ON)时就可以上电了,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了。
此时虽然可以上电但感觉某些布分失控,依然点不亮。把BD4175换掉之后一切正常。此脚电压是由B_ON提供的。同时B_ON还驱动B3V和B5V.

网友:
如果是图文并苣就好

网友:
LZ在上个图吧

网友:
传个BD4175的图纸上来看看呗,楼主

网友:
楼主为什么想到断开8 .12  . 15脚   这三个脚呢
这三个脚都是什么作用呢   是不是监控B ON  信号的

同时B_ON还驱动B3V和B5V.   那你把15脚断开之后   它还能驱动vcc5b   vcc3b  吗  还有vcc3b  vcc5b吗
你说感觉某些部分失控   到底是哪里失控呢

断开15脚就能加电了  那你是怎么想到就换BD4175   就能好呢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清楚

网友:
听不明白呀

网友:
BD4175是什么我很少见到这个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