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合并问题

楼主(2010-01-02):
2根256内存 合并成单根512存 在windows下刷好spd 用rst检测是出现这个
是那个颗粒没有焊接好

网友:
最后一大组里面四片里面有一片没焊好,或者是颗粒有坏了,也有可能是板坏了
双面条,本身修理起来就很麻烦,何必改成512的呢

网友:
还是不明白 我改成512之后会比单个256的好卖。闲来无事练习一下。 版主就命啊

网友:
如果时8颗粒的,那就是U7&U8(正面第92脚位那端)
4颗粒的,最后一颗了加背面对应的那颗。

网友:
没有焊好! 好好在加焊一下

网友:
第八颗加焊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注册来这儿了?小U,欢迎一个

网友:
加焊背面的第7、第8颗粒。

网友:
焊虚了吧~~~~~~

网友:
把背面最后一个颗粒换掉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把反面8个芯片全部焊下

网友:
加焊背面的7 8 颗粒 如无效 或者把78颗粒拆去12测试看看是否坏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。我做了一件很傻的事。
我快下班的时候焊的。结果焊反了。后来一摸才知道。很烫的。
然后我有调整过来之后 全红。吓人啊。要知道我还在带徒弟呢郁闷 我当时这个汗
后来仔细一看 有一个脚连焊 挑开之后。好了。我就纳闷了。焊反了竟然没烧。大家不要笑话我啊。其实我也是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