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SON LQ-680K

楼主(2010-01-02):
今天我接了一台EPSON LQ-680K针试打印机打印字不是很清楚呀/色带我换过呀问题还是一样呀/不知道要怎么不修呀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呀下面有打印机图
打印机打印
打印机

网友:
打印机纸厚调整一下,,,如果还是不行就是打印头的针短了,,要换头的

网友:
打印机纸厚调了呀/除了针短了还会有什么问题会影起呀

网友:
把COPY键打开就好了.

网友:
楼主COPY键是做什么用的呀

网友:
针磨损不够长了,你说话为什么那么多"啊"啊

网友:
你最好贴张打出来的纸样,如果自检都不清楚。先看有没断针,如果没有用断针测试打打印下好判断是不是驱动管或线圈有问题。。纸厚调节杆是不是调到位。一切没问题。那就要找该款机器的调试软件来调节了。可能要用的塞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