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H-P15L4被我刷坏了.已解决。

楼主(2010-01-02):
如题,搜了本论坛好多贴子,都是刷程序,由于当时没有注意看,老是刷AT49LV001的程序,不开机,后来看到一贴,以为恍然大悟,谁知还是没有看清楚,结果刷的是贴片的24C02,也没有保存原程序.现在机器能开机,偏蓝,有重影等故障.
希望现在手上有这款机器的师傅帮忙,复制一份那个贴片的24C02程序给我,
现在才明白,这款通病的机器要刷的是针插式的24C16.
后悔呀.请师傅们帮忙.

四楼的师傅说的对,把24C02里的数据清空一下,再重刷AT49LV001里的数据就行了。但是我是花钱让别人给我传的数据。刷上后才发现24C02里面的数据不会导致这种现象,最后重刷AT49LV001就正常了。这是个教训。。。

网友:
我需要24C02的源程序,从坏板上面刷个传给我也好.

网友:
你的现象可能与24C02的关系不大,你还是再刷AT49LV001和24C16吧。

网友:
原机的故障是图像正常,只是偏蓝,但是现在图像在桌面没有下面的地址栏了,中间画面有重影,我把24C16的程序刷进24C02里面了.

网友:
"24C16的程序刷进24C02里面了."你真是高手,24C16的程序24C02装得下吗?把24C02的资料清空就行了

网友:
我手里有LXH-15L的机器,但是贴片的,我没有办法度出来。哪有这样的转换座买一个。但你犯一个低级的错误,没做备份。

网友:
好像清空24C16的数据就OK了 不知机器型号记错没有

网友(2010-02-04):
我也刷了24c02,  可我没有49LV001的程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