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开机掉电,换过3205后电流跑到1.07就不动啦

楼主(2010-01-02):
T40开机掉电,换过3205后电流跑到1.07就不动啦,加焊显卡后后,电流从0.6几直接上1点几,还是掉电,重新直株子后,还是一样!是不是显卡完蛋啦!!!
显卡
掉电

网友:
大家给个见意

网友:
你没诊断卡吗? 跑跑卡在说吧

网友:
跑过啦,因为太快啦,到94就闪一下就灭啦

网友:
跑到这里还不行啊

网友:
你卡看反了吧 ! 在仔细看看

网友:
现在还是掉电呀,从0.6几直接上1点几,然后就灭啦

网友:
还是搞搞显卡吧

网友:
应该是49吧。显卡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,, 这个电流 已经在 开机边缘了,,,加焊或者换 自己掂量一下

网友:
做显卡,是显卡问题!
显卡带显存,做的时候小心点

网友:
重换一个显卡吧

网友:
楼主看看有没有掉电容和电阻下来呀

网友:
电流来看是接近开机了,.足够大了.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,重做显卡吧!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