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65pd

楼主(2010-01-02):
我今天接一块昂达965pd主板供电 时钟  复位正常你们说是不是BIOS问题呀/请问一下昂达主板BIOS出问题的多吗/我下面照了965的图呀/

网友:
先上cpu带灯测试座,查看一下,是否有不亮的或特别亮的。再考虑一下压桥。然后刷BIOS,换I/O。如果还不行只能打各总线的值了。

网友:
一般是白桥的问题

网友:
汗~上星期也接过这张板,也是电压时钟复位,总线都正常
换过IO,做过南桥,后面发现CPU座虚焊
可一加焊板子就变形了,维修失败!
这个铁座子太重,会往下凹!

网友:
怎么不说清什么问题呢,怀疑就先涮一个试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