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100不充电

楼主(2010-01-02):
联想天逸100笔记本  用电源开机  电池也开机  电池和电源同时插了就不出发了  不插电池待机0.03 插了电池待机0.01  B+被拉低到只有9V   充电芯片换过了 PQ6 PQ9也换过了 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 附图纸 请求帮组

COMPAL LA-2592.pdf

网友:
是不时隔离保护点的MOS管不良了?我记得小贝花发过类似的帖

网友:
修好了上来说下,修过类似的机器,但没修好

网友:
补充一下  我测试了   接了电池以后 PQ4 PQ5就不工作了  没有电压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