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分析一下

楼主(2010-01-02):
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板子是478的
故障是内存不过 VDD是1.45 下边是我跑得电路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我没该搞明白是怎么工作的
也帮忙传个4501的PDF

网友:
4501就是个N+P的复合MOS

网友:
我想知道管脚的定义
这个主板中是怎么转换出来的内存供电啊  没想明白
我把4501   场馆都换了还是1.45
LM358换了还是1.45  就是不出来内存供电   ?????????

网友:
我这个已经修好了   改的电路  但是我是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想问一下

网友:
来了:4501.pdf:

网友:
图都画出来了,这个工作原理应该不难理解吧,

网友:
1087输入脚是3.3V我写错了

网友:
1087是三段稳压器呀

网友:
我想问的是这个电路是那的问题  造成输出不了内存供电
是不是4501的第一脚是控制内存输出的  也就是一脚对少 内出就输出多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