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的集成显卡

楼主(2010-01-02):
笔记本主板的集成显卡芯片在哪?听说是没有的,集成在北桥里面了,是这样的吗?

网友:
对!是这样的!没有独显就集成在北桥中了

网友:
集成显卡目前都是集成在北桥里面的

网友:
不只是笔记本的集成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了,台式机的集成显卡也在北桥里哦。只要亚板上有VGA接口,一般都是集成显卡

网友:
首先不要向我扔砖头,要时笔记本能像台式机一样,显卡坏了,直接把独立显卡去掉用集成的就好了,为什么厂家不设计个这电路

网友:
破小孩 ,什么都直接换,还要我们干什么?我们岂不是要改行?

网友:
最新的芯片组 显卡被集成在CPU里面了。只有一个南桥IC了。内存控制器都在CPU里面了

网友:
intel集成在北桥,sis外置很小的一个bga,hm55芯片机种显卡集成在cpu中同时也有板载独立显卡!PM55芯片需外置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