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1-02):
富士康865GV的主板,在WINDOWS下点重新启动,不能重启,显示器不亮,测试卡跑26,喇叭里发出嘟嘟嘟的声音~
按机箱上的RST键可以正常重启~!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~!
显示器不亮

网友:
尝试刷BIOS 换I/O

网友:
RST正常的话,软关机不行先重做系统看下,不行换复位电路元件,门电路,I/O之类的

网友:
这个主板因为插U盘静电击穿南桥,后换个南桥就出现上面故障,能是换上的南桥有问题么》

网友:
我用的MSI865的主板返厂维修后,也是此问题。

网友:
换IO试一下呀

网友:
先升级BIOS再说,不行就检查VSB和VCC5V切换的那个三极管

网友:
重做个系统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