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普达838充电问题?

楼主(2010-01-02):
我的小8用了好几年了,买的是水货,问题是开机进系统之后才能冲电,在关机的情况下不能冲电,怕的是手机电用完后,无法充电,麻烦的要紧。系统也刷了好几个版本的,问题依旧
这个问题正常吗,有高手解答吗

网友:
应该是B+电路部分不正常

一般手机都有几大开机电路
1.尾插开机电路
2.充电开机电路
3.定时开机电路
4.开机键开机电路
5.维持开机电路
(一般的尾插开机和充电开机是一个电路,但也有部分机分两个电路的,例如MOTO的机可以在软件上设置为数据模式或充电模式)

网友:

以前修过一台多普达D900的跟你的一样症状,补焊尾插的地线搞定,你不妨测试下

网友:
多普达838要关机充电,只能用原装充电器。不能直接插usb充电。

网友:
我看有网友说要刷ipl spl 2.50才可以,上次自己都刷坏了一次,这次都不敢动手了

网友:
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尾插的哪个VBAT线不正常引起的,有可能你的尾插虑焊,或接触不良等,你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不坏了

网友:
99%是你刷了hardspl 刷回原来的就可以了 !838刷死也不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