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本本档2A,取下显卡后能继续跑码……

楼主(2010-01-02):
刚学习本本不久,请教各位:神舟承龙A250T档2A,取下显卡后能继续跑码,再插上显卡,有时能亮机,大多时候档2A,亮机时提示按“F1”继续,一按“F1”,不亮了。

此机之前usb接口不能用(我对usb接口打值,发现一接口数据脚二极体值为0),但没影响使用。一直使用着,最近有时能开机入系统,有时不能。

触发后测得显卡的GPU供电1.5v,显存2.5v。打gpu数据线二极体值,值一致。

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故障,及维修方法,谢谢。

网友:
USB  阻值为0了  如果接口和线路没问题 就应该先换好南桥再修别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sb的问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,机主一直用着。最近才出现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。我想还是先从显卡方面入手,如加焊或重植GPU……

网友:
是u口的数据脚为0么?如果是的话,u口就是短路不能用了呀

网友:
还是先换南桥吧

网友:
个人也觉得楼主是不是搞错了,二极体是二极管档的意思吗?如果是0的话肯定不能用才对。邪门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南桥部分损坏,但还能使用的情况还是有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对,usb不能用了

网友:
usb接口的date与clk信号通往南桥,这个如果短路会引起上电故障!南桥短路引起北桥问题,显卡连在北桥上面,所以跑码时会不良,还有不要被debug卡的数字迷惑!

网友:
还是先南桥吧  从最直观的地方入手呀

网友:
建议先杀南桥,之前能用只是说明南桥内的USB电路坏了,现在估计其他电路也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先做下北桥再说,,,还是不亮,,,那就换掉南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