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w1907显示器图故障,这是屏的问题吗?

楼主(2010-01-02):
HP w1907显示器图上面大约三分之一不正常,下面约三分之二是正常的,这是屏的问题吗?

网友:
这种情况90%是屏的问题,其次应该是程序或者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100%是屏的问题。侧面的3个矩阵芯片的最上面一个缺VGH电压
顺便帮你描述一下故障,上面的偏白,而且响应速度很慢,鼠标晃一下要很久才看到在动

网友:
是屏的故障,,,,100%屏的故障,,,,

网友:
这个屏是MT190AW01,能修好不?有没有屏的这些资料。

网友:
100%是屏的问题。侧面的3个矩阵芯片的最上面一个缺VGH电压
顺便帮你描述一下故障,上面的偏白,而且响应速度很慢,鼠标晃一下要很久才看到在动
引用 网友A:

斑主  这种故障有修好过的么?你描述的太清楚了    一直以来都知道是屏的问题,但不知道是屏那里的故障修不好
看了你的回复就懂了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个是三星的。190宽的屏问题跟你一样的。。。呵。。是屏的问题不用在搞了。。版主说的对的。。MOUS在那个白的地方是动的很慢的。。完全正解。

网友:
修过,我的相机微距不行,拍不了修复过程。就是从屏板上的测试点飞线到屏侧面的测试点,如果侧面是软排线的话,直接用烙铁焊上去,如果侧面的矩阵芯片植在玻璃基板上的,就找有没有测试点,有测试点就用导电胶粘在测试点上面,没有测试点就报废了

网友:
修过,我的相机微距不行,拍不了修复过程。就是从屏板上的测试点飞线到屏侧面的测试点,如果侧面是软排线的话,直接用烙铁焊上去,如果侧面的矩阵芯片植在玻璃基板上的,就找有没有测试点,有测试点就用导电胶粘在测 ...
引用 网友A:

谢谢受教了   有图就更好了   呵呵 屏上的测试点不是很清楚,如果有图详解下屏上的一些重要测试点  那该多好!

网友:
版主你好!这是屏的电路板,能说说大概从哪飞线到哪儿吗?

网友:
测了一下几个电压,我发上来,大家看看是哪儿不对:
VGH1   为22V
VGH11  为26V
VGL1      为-7V
VDD       为3.3V
VGMA1   为12V
VGMA2 为11v
VGMA3   为 9.5v
VGMA4 为9V
VGMA5 为8.5V
VGMA6 为 8V
VGMA7 为 7V
VGM8  为0V
VGM9  为0V
VGM10 为0V
VGM11 为0V
VGM12 为3.2V
VGM13 为1.2V
VGM14 为0.2V
还有一些测试点没有测。

网友:
还有VADD的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回楼上朋友的话,
AVDDF1(只有AVDDF1没有AVDD)电压为12.5V。

网友:
又是mt190aw01的屏 受不了。坏了好几个都是这样现象

网友:
拆开屏看右侧有没有软电路片 有的话飞线试一下

网友:
朋友,电压一样也没有用的,我试过两块一样型号的屏,两都电压一样,一块是好屏,另一块和你的一样的屏!!

网友:
依我看,应该是屏线板上的主控芯片不良造成的。。。。。换一个试试。  或者观察下  你那个屏的玻璃基板有没有被腐蚀的痕迹呢?  前几天有个朋友发了个保密的帖子  抽空你自己找下。

网友:
版主你好,能不能指点一下呀?

网友:
拆开屏看右侧有没有软电路片 有的话飞线试一下
引用 网友B:

没有,电路都在上顶部。

网友(2010-03-20):
今天也遇到了一台,不是排线的,也没有测试点,难道这样就的报废了不 ??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修复不??

网友:
肯定是屏的问题,上半部分有拖尾的现像.....已经遇到过好几次HP这样的了..本人是没有修好过一台..

网友:
等解决办法我这里也是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,我已经见过好多这样的问题了

网友:
屏线板上的主控芯片不良造成的。。。。。换一个试试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

网友:
难题,真正的高手又不出来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如果要卖的话我可以收购QQ26977591

网友:
这个型号是COG的.无测试点,.我已经报废好几块了...

网友:
摸一下那个小芯片,有没有发汤,应该还会有滋滋的声音,换掉就好了~!有点像京东方的屏~ 这问题我修了好几台了~!

网友:
说错了,这是像群创的屏~!修改一下~!

网友:
那个小芯片是AAT1168B,不知何处去买?

网友:
应该是方块不良吧

网友:
这屏可以修好,不过得有材料,最近手上有一片,就是没材料,没法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修过好几台了,一直不知道屏是哪里出了问题,版主可以讲详细点吗?最好就发图片上来好吗?

网友:
同样的故障寻解,LZ说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,只是我的屏是DELL的,但芯片组和LZ的是一样的,求救

网友:
等待版主出现!

网友:
测试点的哪个点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联想显示器上的见的也多,就是不知从那里下手,也刚见到楼主说的这样的事,有没有好的经验,最好的有图上来,让大家学习一下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