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本本用电池不过系统???

楼主(2010-01-02):
一款明基本本用电池不过系统???忘了型号了,用适配器可过系统并正常使用,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二??? 谢谢。
电池

网友:
建议楼主把帖子修改一下,再详细点。大家可能都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,什么是不过系统啊?不进系统吗?死机?

网友:
到XP的LOGO就过不去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问题,观察是不是采用了省电模式导致供电不足引起当机,这个最好测试一下电池充电状态下能否开机,如果不能开机可能是拉载有问题!最好量下电池上电时北桥与clock的电压!

网友:
我师父告诉我 明基的本子爱出BIOS的问题,可是我现在也不敢确定。

网友:
同时用也不过吗

网友:
同时用,插电池的同时插适配器就是不过LOGO,只插适配器过LOGO,进系统。

网友:
弄不好 应该是电池本身造成的 或者 充放电电路 或周边电路有问题造成的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我分析也可能是充放电电路 电池供电电路 但是现在还是没查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