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v3700屏幕不显示。有背光

楼主(2010-01-02):
请教个问题,HP3700的本子,开机正常,就是屏幕不显,外接显示器正常。屏幕也有背光并可调,请问是哪里的问题,是屏还是排线啊。。高手帮帮我!!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只有你自己一个一个排除了,就屏线和屏

网友:
外接正常的话,大多数是屏方面的问题,但也不排除显卡的问题....

网友:
你看一下高压板上的控制信号 和亮度 有没有,再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V3000系列啊~显卡加焊一下先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很大,换屏试下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很大  如果有屏的先换个屏试一下吧

网友:
加焊显卡在说。手上有一样的屏也可以先换试下

网友:
V3700的主板是128MB显存的吧,我的3609是64MB的,想换一块,但不知道V3700 128MB显存主板的型号啊,楼主能把主板型号告知下吗?方便上淘宝买一块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正常,应能排除显卡了,是屏还是屏线就得靠自己了

网友:
你的这台机子不用考虑就知道是显卡坏了,直接加焊显卡马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100%是显卡。

网友:
直接做显卡肯定好的,,我遇到太多了。。

网友:
我看是显卡的问题,先加焊看一下吧。

网友:
加焊显卡吧,这机器我修过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 我遇到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都说有背光了能没有开启电压和亮度电压吗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