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XP系统找不到声卡驱动

楼主(2010-01-02):
大家好!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HP本子原来是VISTA系统,改装XP系统后找不到声卡驱动和还有部分总线也找不到,装的这个XP系统是装在台式机上一点问题都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!

网友:
你要求操作系统带全所有的设备驱动本来就是非份之想,笔记本自带的驱动光盘丢了?

网友:
hp的机器改XP一般比较难搞,好多驱动不好找的。不行恢复原装系统好了

网友:
需要什么驱动我找链接给你!机器什么型号?

网友:
你打800电话问客服要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怎么不说清楚是什么型号的啊?HP这种问题很常见,这种问题不是很麻烦,在设备管理里调一下就OK了

网友:
建议拿驱动人生帮你搜索下

网友:
这各 的 慢慢 在网 上 找找,, 型号不不说,,

网友:
楼主先把机器型号发上来。HP有些机子换系统要刷BIOS的

网友:
把机器型号报上来我帮你搞

网友:
HP有些是没办法装XP的要帅BIOS之后才可以装

网友:
可以直接叫HP发给你。我一般都这样,遇到改装XP的,直接HP工程师是会把链接发到你的邮箱的。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本子,打客服电话他们给你发连接到你的邮箱

网友:
好多本本好像需要装补丁之类的,不知道你装了没有。

网友:
今天一台DELL1470客户要装XP,搞了2个小时声卡装不上,打电话去问,说刷BIOS,还有可能刷黑屏,狂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