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现代 Q17N 液晶显示器的MCU程序

楼主(2010-01-02):
麻烦大家传一个上来,MCU 型号是WT61P4 ,17的,五键。屏型号为TLM170EU-L11.谢谢了

网友:
用通用板吧 你这机器程序不好找,,,,用通用的更方便

网友:
好的,改通用板试一下了。

网友:
从淘宝上的芯片到了。还没有程序,大家帮我一下了

网友:
已找到一个了,但是带音频的,能点亮。但是不能调到最佳模式了。不能调到1280*1024.继续求中

网友:
本人可以用带音频的这个程序与你们换了

网友:
你只要搞清楚屏的接口是什么类型的,用其他的刷上去也可以的

网友:
你程序与的对就应当能调到1280X1024

网友:
问题是现在刷不到了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同情一下了

网友(2010-02-01):
不是大家不帮你,谁叫这种机器台冷门,估计几年都遇不到一台,怎么可能有备份数据

网友:
已收到一个.带单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