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CRT显示器 每隔几秒 闪一下

楼主(2010-01-02):
LG CRT显示器 每隔几秒 闪一下 有点像刷新率很低那种闪!我把亮度调低后发现闪的频率明显变少啦!成一分钟左右闪一下!请问是不是电容老化问题啊!如果是能问下大概是哪部分的电容老化吗》?
显示器

网友:
先补焊再说,典型的行电路虚焊

网友:
可是我拍打 也没事啊?

网友:
之前这个显示器有 刷高频85HZ 吱吱响的症状!

网友:
换换4863 AOC的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