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过来看看 这是什么疑难问题

楼主(2010-01-02):
测试硬盘没有环道
就是老是要重新分区格式化才可以进系统
安装好系统重起两次又掉了系统
就不了系统可以检测硬盘检测硬盘的时候就卡死了
重装也没有用
一定要重新分区就可以装上
可以进系统
什么也正常
但是用了几次又是老样子
高手来看看什么原因
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换
硬盘
格式化

网友:
换块硬盘试试。软件就不会出错?

网友:
硬盘分区表问题吧,还有就是数据线有无问题呢?还有看看SMART

网友:
你没说清什么硬盘 我估计盘的固件毛病比较突出 不要认为没坏道 硬盘就能用
我遇见很多硬盘没坏道 但实际根本不能使用的情况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对,首先你应该与别的机子交换使用看看,这样故障范围就小了,比如到别的机子上依然如此,而别的机子上的硬盘到这台机子也正常,才能认定是硬盘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分析
后来今天把那块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是也还是开不了机
不过不是进系统死机而是一检硬盘就自动重起
后来我又重起分区
用PQ分分不来哦
后来用DM又可以进去
现在硬盘在别人的电脑上可以运转
忧闷
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出现那样的问题
客户叫我试几天
现在一直用是没有什么问题
不知道过两天会不会挂

网友:
重点检查是否中病毒!硬盘如果是并口的,看下排针有无被顶进去或顶断的,或附近电阻有没掉的,再看下硬盘SMART表,G表有无分配过,若为0则硬盘问题不大。
然后是查硬盘的数据线、电源功率和内存。

网友:
中病毒是不可能的
重装了很多遍了
是病毒也全清光了
发现一个问题
把主板的电池一下
再装上去
那硬盘就好象也复位了
就启动不来了
检测硬盘又会死机
又要重新分区
单纯格式化也没有用
有没有人碰到过

网友:
硬盘是STAT的
不是并口的
硬盘SMART表好象也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主板有没有问题哦

网友:
内存条!!!!!坏掉了。

网友:
内存条坏了

网友:
看看内存吧 要用行货测试